楼主(2020-08-02):
美的空调关机总是进入“干燥”模式不能立刻关机:哪个垃圾写的程序!!
都不给选择机会,这种玩意进入黑名单

楼主:
反正我家里空调全部是志高,美的破玩意就因为这种垃圾功能,俺把全部美的产品拉入黑名单!!
啥破玩意:根本没有选择的机会(好一点的话就可以选择该功能)

网友A:
志高硬件不行,铝管啥的。

我家用的海尔,全铜管,好几年了,没问题。

长虹也是垃圾,全铝管

楼主:
也许是运气吧,我整个家庭用了8台志高空调(市区房子+乡下房子),现在最长的有14年了,除了一台换了主板、一台加氟,其余都是没有问题,个人感觉还行吧

网友B:
不知楼主用的是美的哪个型号,我用的美的没有楼主说的问题,20年的老机子了,中间搬迁3次

网友C:
志高空调起步时PCB板都是我曾经工作的公司制作的,是仿三菱的遥控器可以直接用三菱的。

楼主:
反正这个破美的“冷慧星”就是干燥程序,很垃圾很垃圾:幸好不是我家里,否则我真会砸了这种垃圾玩意

网友D:
志高就是垃圾,铝管。现在很少见人用。当然 价格便宜,不差钱 的不会考虑,一般是三菱 格力

网友E:
我家没钱 买的全是志高

网友F:
关空调立马停机的空调还有市场?弱智的产品
最明显的是汽车空调,百万车不清楚,3-50万的都弱智

空调制冷后为啥要“干燥”不理解,起码是生活质量欠缺

网友G:
我家也是,每次关机都自动干燥。吹着凉风,一关机就变热风,这设计也是没谁了。

网友H:
这种的是为了干燥掉冷凝管上面的水汽或者水珠吧,只要温度不太高,其实是个好事

网友I:
人家也有考虑的
干燥就是为了保证制冷留下的冷凝水能够处理掉。
避免因为冷凝水产生的锈蚀等其他问题!

网友J:
回复 楼主:
高雅大师,其实这个功能还是不错的,人家主要是为了防霉,避免滋养细菌,还有到冬天第一次开热空调可减轻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