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个超小的人机介面

楼主(2020-08-02):
采用0.96寸128*64的OLED显示,4个操作按键,一路485+4个按键,供电:AC220V,带有电压传感器,可以实时采集电压信号,并将信号通过485传给PLC或者直接显示。

网友A:
这么小,可以用直流供电更好些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供电的目的是让它能够检测220V的电压,通过对电压的检测(主机有电流检测),可以计算出功率,让设备做出相应的自动调整,这个是用在自己所设计的设备里,已经应用在客户市场。

楼主:
上一个故障诊断图。

网友B:
楼主这个说明书有吗发一个看下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哦,这个是设计出来自己使用的,只能用C语言编程,不能用梯形图。

网友C:
看来量还挺大!

楼主:
回复 网友C:
量倒不是太大,主要是价格比较好,这个卖到客户那边的价格是500块一个,不过这个东西一般的情况下也不会那么容易坏的。

网友D:
定做的配套设备?¥500的售价可以考虑上彩屏了吧?

网友E:
一个7寸的触摸屏用起来不好吗,价格差不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现在卖500能够赚400,如果说买一块成品的屏,客户知道成本是多少钱的,淘宝里一查就知道了,你还能赚多少?

网友F:
不错!
这就是技术值钱的地方
换屏的话都知道你的利润了
用这个人家还不好算你的利润
技术这一块还不会被人套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