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变频器

楼主(2020-08-02):
CHE100 系列的显示频率正常运行灯正常,但电机不转。运行时六个驱动电压为2.7v六个都一样的,用万用表测量U.V.W.频率为11HZ-12HZ。频率给定调大-调小U.V.W.端子频率无变化。停机时端子频率为,0HZ。请各位高手指教一下

网友A:
恢复出厂值后再试一下,不行的话送修。

网友B:
变频器上电以后,要检查状态是否符合运行要求,转不起来,问题是出在有没有使能被禁止的参数呢?要好好看说明书,然后再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