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面板调PID参数,P值从默认了的1.0都调到1600了,为什么反馈值一直在给定下面,最多持平没有一点超调量。不管是变频器,控制仪表,PLC控制过程总有一点超调量,也就是在设定值上下波动,没有一点点超调量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0-08-02):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A:
在V2.3版本之后,SMART自带PID是存在问题的,我也遇到过不止一次,比例按照1,积分随便改一下就奏效了,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V2.3版本之后,SMART自带PID是存在问题的,我也遇到过不止一次,比例按照1,积分随便改一下就奏效了,你试试
应该不会吧,反正我感觉西门子的PID功能做的不怎么好。
之前用过施耐德TM218的PLC,这也算是施家的最低端PLC了,但PID控制很稳定,而且非常好用,它的设定值和反馈值都可以是工程量,直接用工程量做比较,参数少,容易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