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有使用過 三菱FR-E700EX的大神嗎? 它所能接的馬達型號是?

楼主(2020-08-03):
請問有使用過FR-E700EX的前輩嗎? 它所能接的馬達型號是?
這個型號算好用嗎? 網路都找不到相關的資料 覺得蠻好奇的~
謝謝各位前輩的觀看

网友A:
三角型接法使用3相220电源的都可以用,国内一般的小马达都可以用的,把星形接法改成三角形接法就可以了。
其实电机到是次要的,关键是输入要3相220才行。

网友B:
E720及E720S都是常用的,-EX的是不是加了什么接口?

网友C:
带EX的型号没见过,不知有什么特殊功能。

楼主:
裡面的接口跟一般的E720無差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