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03):
一台RGV小车,用三菱E740变频器驱动带刹车的三相减速电机,用条码测距检测实时位置置,电机速度由plc模拟量控制,请问怎么实现比较准确定位

网友A:
先快速,接近位置80% 90%的降低速度试试。

网友B:
要看小车上是否还有其他东西,该物品是否每次都变化造成负载是变量。负载是变量应该减少高速运行距离曾加低速距离以保证停止的准确性。

网友C:
定位的准确性和检测方式有关,不是很清楚你题目中的条码测距是哪个方式

网友D:
抱闸如何控制呢,变频器输出电压低的时候刹车打不开啊

网友E:
回复 网友D:
抱闸可以用独立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