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阵列取物求助

楼主(2020-08-03):
各位大哥求助,小弟最近在做一个伺服模组拆跺项目,咨询一下假如伺服XZ轴从右上方第一块开始取,怎样根据当前取物次数来算出XZ轴的坐标

网友A:
这就用到类似机器人的"矩阵指令"或"托盘指令"了。只要标定3个点,就可以自动计算出XZ总长度,再设定好行数/列数就可以自动计算出每行/每列的间距了。

网友B:
设定:
X原点:Y原点: Z原点:
X物品数量:Y物品数量: Z下降距离: Z下降停留时间:
现在位置设定;X=? Y=?
然后。。。。

网友C:
我发了一个帖子,你去看看,st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