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1n的ZRN指令

楼主(2020-08-03):
使用ZRN指令回原点的时候,遮光片必须停在原点的正方向,有没有什么方法在负向的时候也能正常回原点,我现在只装了一个原点开关,没有左右限位!最好能附上程序,谢谢

楼主:
跪求各位大神解惑

网友A:
ZRN指令有局限,不会自动找原点
所以后来出来了DSZR指令,带DOG搜索功能的原点回归指令,但这指令也是要接极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1n系列的没有DSZR吧

网友A:
FX1N没有DSZR指令,FX1N目前已停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手上有个1n的plc,想上机实操,问题就是ZRN指令当停在原点或者原点的负方向的时候就没法复位,不知道要怎么解决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上电初始阶段往正方向走一段距离,这个距离超过负方向段到原点的距离,这样再找零就可以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样是可以,但必须每次复位前都是上电初始阶段才可以吧?

网友C:
回复 楼主:
问题也是可以解决的,关键是思路要灵活,
你可以理解,其实一些多功能的复合指令,其实就是一些简单指令的组合,相当于子程序一样。
 X0---回原点按钮
 X1---负极限
 X2--原点位
 M0---回原点启动
 M10---回原点OK
简单思路如下:
按下回原点按钮 X0 回原点开始,进入回原点模式(或者程序)

A模式 正常模式,机台回原点的起始位置 没有过过原点,设备正常完成回原点动作,原点标志位M10 OK M0复位,回原点模式结束。

B 模式  回原点开始时 机台已经过原点。回原点时,先触碰到 负极限 X1时,MO 复位 断开回原点指令ZRN .同时设备开始先正向方向前进,经过原点位X2 延时2秒后停止;紧接着 置位M0 ,接通回原点指令ZRN .进入A模式。

C 模式 当设备向正向前进时,没有触碰到  X2,(或者原点限位故障) 当碰到 正极限时,回原点失败,退出回原点模式。

楼主:
回复 网友C:
也就是说我现在这种只有一个原点位没有负极限的是完成不了的,对吗

网友D:
那你就把原点开关安装在极限位置不就完了?这样就保证了负载轴只能停在原点的正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