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03):
冷却塔水池,1.恒压供水给设备冷却循环,泵M1、M2一备一用;2.冷却塔三个泵(M3、M4、M5)一直开启把水池水抽上去,三个风机(M6、M7、M8)温度大于25℃开启一个,27℃开启两个,29℃开启三个;

网友A:
温度这里3个温控器分别控制M6、M7、M8,25度时M6启动,27度时M7启动,这时就是2台都启动了,29度时就M8启动,这个时候3台都启动了,其他都是各管各的,单独启停就可以了。

网友B:
其他控制的话楼上说的就没问题 如果说需要恒压的话就加变频器和带模拟量的压力传感器 利用变频器自带的PID功能实现恒压供水

网友C:
问题不清
既然恒压,M3-5为什么一直开着,不怕溢出水务局来要账

楼主:
冷却塔水池,1.恒压供水给设备冷却循环,泵M1、M2一备一用;2.冷却塔三个泵(M3、M4、M5)一直开启把水池水抽上去,三个风机(M6、M7、M8)温度大于25℃开启一个,27℃开启两个,29℃开启三个;3.水池水低于一定液位泵M9补井水;4.水池温度高于30摄氏度冷水机泵(M10、M11、M12)逐一开启给水池降温。
这个实现准备PLC控制全部泵,温度液位信号用4-20mA信号,
疑问:泵功率较大一个30KW,用交流接触器控制是否可行?
冷水机是整套设备,怎么接入我的PLC来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冷却塔水池,1.恒压供水给设备冷却循环,泵M1、M2一备一用;2.冷却塔三个泵(M3、M4、M5)一直开启把水池水抽上去,三个风机(M6、M7、M8)温度大于25℃开启一个,27℃开启两个,29℃开启三个;3.水池水低于一定液位泵M9补井水;4.水池温度高于30摄氏度冷水机泵(M10、M11、M12)逐一开启给水池降温。
这个实现准备PLC控制全部泵,温度液位信号用4-20mA信号,
疑问:泵功率较大一个30KW,用交流接触器控制是否可行?
冷水机是整套设备,怎么接入我的PLC来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C:
M3到M5是把回来的水抽上去散下来降温用的

网友D:
30KW正常需要变频器或者软启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冷却塔水池,1.恒压供水给设备冷却循环,泵M1、M2一备一用;2.冷却塔三个泵(M3、M4、M5)一直开启把水池水抽上去,三个风机(M6、M7、M8)温度大于25℃开启一个,27℃开启两个,29℃开启三个;3.水池水低于一定液位泵M9补井水;4.水池温度高于30摄氏度冷水机泵(M10、M11、M12)逐一开启给水池降温。
这个实现准备PLC控制全部泵,温度液位信号用4-20mA信号,
疑问:泵功率较大一个30KW,用交流接触器控制是否可行?
冷水机是整套设备,怎么接入我的PLC来控制?

网友D:
plc输出继电器信号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D:
意思是继电器控制冷水机的开断吗?

网友E:
回复 楼主:
是的

网友F:
1、‘泵功率较大一个30KW,用交流接触器控制是否可行?’---可行,只是启动时产生的电源压降不影响其它设备就行
2、其它关于泵的控制,想简单就依次控制,若复杂一点呢就要做轮寻,比如一用一备的泵,别一个泵用坏了,另一个泵还没启动过

网友G:
二次侧设备降温一般都是闭式系统利用PLC的PID控制泵的运行吧;
一次侧冷却水循环直接工频运行。
冷却塔风扇按照你的思路PLC控制。
冷水机启停支持开关信号实现
需要恒压的就采用变频器,不用频率控制的就用软启动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M3到M5是把回来的水抽上去散下来降温用的
M6-M8不全工作,M3-M5一直工作个啥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就是为了省电,泵一直抽水上去,水再洒下来,温度太高了就把风机打开

网友H:
这个不需要PLC吧,随便搞一块小的单片机控制板就行了,这个不光能够实现不同的温度打开不同的电机,还能够实现让各个电机的工作时间均衡,也就是说,如果是启动一台或者两台的时候,并不是固定的启动1号或者是1和2号,有可能是2号,或者3号,或者2加3号,也有可能是1加3号,可以根据工作时间去管理。

网友I:
个人觉得西门子LOGO 或者欧姆龙 和泉穆勒等智能继电器方便快捷的完成上述功能

楼主:
一点疑问,这么多台大功率的泵可否全用PLC控制?怎么控制通过交流接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