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流量表有了解的吗?

楼主(2020-08-03):
测燃气流量的
不知道带不带modbus通讯功能或者4-20ma输出?

网友A:
照片太模糊了,看不清,最好能提供具体型号

网友B:
看着像是涡街流量计,这种仪表多数带有模拟量+报警信号,一般没有通信功能

楼主:
看不到具体型号
模拟量一般是瞬时流量吧,累计流量不知道有没有

网友C:
关键是寻找产品铭牌标签,正面,背面,实在不行就按产品牌子百度官网,挨个检索,看看样子长得一样不?

网友D:
智能型的基本上都是有模拟量和脉冲信号的
485也会配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