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03):
如视频显示电流表指针反复这样摆动是怎么回事?各位师傅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实际负载有没有变化?要不拿个钳表对比一下,看看是实际电流的变化还是表坏了?

网友B:
负载不大  很正常

网友C:
这个说明你负载电流在不断的变化呀!比如有个电焊机在焊接,你看的就更直观了……

网友D:
用电负载在变化正常现象。

网友E:
同线路上有大功率电机启动,刚开是启动电流大,然后回落!

网友F:
这个正常
摆动幅度不大,说明负荷有变动。

网友G:
引用 楼主:
如视频显示电流表指针反复这样摆动是怎么回事?各位师傅给解答一下,谢谢!

电柜给啥设备供电?以前我们电柜摆动幅度更加夸张,电泳电镀流水线,铸造厂的大型液压挤压泵站,一进料液压缸一挤压出料就这样。

网友H:
说明负载在不断变化之中,电流表监测负载增加与减少动态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