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线问题

楼主(2020-08-03):
给位老师你们好,想咨询些问题,我在做了一个轴运动平台,我使用的三菱fx3u,但我也要使用很多的传感器如接近开关,由于plc上已经需要一个开关电源了,那么我的传感器再接是不是还需要再用一个开关电源呢,可以总共使用一个开关电源吗

楼主:
计算过接下目前的传感器开关电源功率足够,问题就是触点不足以接下所有的线,那么如果只使用一个开关电源,那该如何接线呢,从开关电源引线到接线端子吗

网友A:
要不要加开关电源,主要看开关电源的负载容量,如果够了,就不用加,如果不够就加。这就是一个基础的知识点,没必要问来问去的。直接自己计算一下即可。把所有的传感器,开关和PLC的用电量代数和,再比较开关电源允许的总容量,就行吧?问,不如自己实践干。

网友B:
功率够,电压一致就可以了

网友C:
都是24V,开关电源选个功率大点的,一个就行了;

网友D:
很多信号线并一起肯定不方便接和以后维修,肯定需要接线端子排过度一下……

网友E:
计算一下能选个性价比高的。不想计算就选个大号的比如240-24的。

网友F:
你想PLC寿命长一点就另外加一个电源,你要节约就可以不加电源,讲个案例吧,我见过一台机子,触屏的24电源竟然也是PLC提供的,竟然也是正常使用了六年了,到现在才时不时的出现PLC死机,电源灯不亮,改一下线路,触屏单独配个24电源就好了,FX2N的PLC,维纶屏

网友C:
PLC像三菱FX2N的DC24V外供电源约10W左右,你只带一个7寸屏的话的确是可以;但如果PLC后面有扩展等就要考虑是否够用了;

网友G:
350w的电源也不贵
你的传感器也不可能同时接通了
就算400ma一个 150个才多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