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03):
老板说要用MCS监控系统监控设备状态,求教这是个什么系统。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板说要用MCS监控系统监控设备状态,求教这是个什么系统。
高档视频监控系统,可以自诊断的,比普通的监控系统烧钱更多,简单的说就是除了视频监控以外,还能监控视频用了多大的流量,那个网络摄像头传输的流量最大,那个摄像头黑屏没有流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我以为是组态王之类的上位机软件呢,那和设备监控不着边啊,不知道是哪个神经提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