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03):
如果两台信捷XD5E用以太网通讯有没有案列

网友A:
485摩托拔丝不香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速度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85摩托拔丝不香吗
Modbus TCP以太网通信更香。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两台信捷XD5E用以太网通讯有没有案列
XD5E走Modbus TCP以太网通信也是挺容易的,手册都有案例介绍。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一台plc可以Modbus TCP主站,另外一台可以作从站是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案例看了,现在让两台plc通过以太网通讯上有问题。一直没搞好,请教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4台xd5e用x net 指令数据读写速度如何,还是用modbus tcp 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一台plc可以Modbus TCP主站,另外一台可以作从站是吗
一台做Modbus TCP客户端、另外一台做Modbus TCP服务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案例看了,现在让两台plc通过以太网通讯上有问题。一直没搞好,请教一下
有啥问题?详细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