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03):
我在做子程序的时候,比如做最简单的手自动程序,手动是一个子程序,自动一个子程序。但是在最后调试的时候发现,如果子程序不调用的时候,它之前的输出(比如Q点输出)它的过程映像区还是保持在调用时的一个状态,不被刷新。到调用另一个子程序的时候还得对上个子程序的一些输出做处理。大家在做的时候是怎么处理这些问题的?

网友A:
我一般不使用子程序,使用标志位,一个自动标志位,一个手动标志位,把自动的辅助继电器串上自动标志位,手动的辅助继电器串上手动标志位,把手动和自动串上标志位后一起到达输出线圈,当然输出线圈前面会有一些限制条件(过载,到位,极限位),就是这样啦

网友B:
利用线圈重复特性将线圈翻牌

网友C:
跟二楼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利用线圈重复特性将线圈翻牌
什么是线圈重复特性?双线圈?能具体讲一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具体是怎么个做法?

网友D:
自我经验,子程序做最后的输出不用Q,用M,或者S,最后在主程序中用M,S,或者其他逻辑关系驱动Q

网友E:
 手自动在一条命令上,只是通过点位切换

网友F:
一般用标志存储器 跟变量存储器

网友G:
1,手动自动程序输出标志位区间分开,方便批量复位。

2,手动 自动切换运行子程序加点延迟,自动的时候给手动输出标志位区间清零,手动的时候给自动标志位区间清零。虽然有多余,保险一点。
3,最后输出,自动标志串联自动输出位 OR 手动标志串联手动输出位=Q

当然,其中限位,运行条件都给串联起来。

我也是借鉴别人的,感觉还可以

网友H:
看了不少别人的程序,发现手动程序和自动程序大多都是混在一起的;都是直接驱动输出,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利用线圈重复特性将线圈翻牌
什么是线圈重复特性?双线圈?能具体讲一下吗?
执行子程序的结果,退出子程序,它如果在回复续程序执行时没有翻盘可能,它就还保留原结果。
所以或在退出子程序前翻盘,或在后续程序有影响它的程序段
或加条件区分子程序控制还主程序控制还是另某个子程序控制(好累)

网友I:
个人总是区分手动自动输出信号,在实际输出点进行合成输出,个人认为这样条理清晰,喜欢搅混一起的那是你自己的喜欢,就像那榴莲我认为就是臭狗屎,偏偏就有不少人喜欢——也许吃屎就是这么来的,

网友B:
哈哈 只作为手动/自动才使用子程序

网友J:
不调用的子程序,系统是不会扫描的,里面的数据也不会更新,不会采集,所以,可以放心用
不过,还是二楼的方法好些,程序理解起来容易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 只作为手动/自动才使用子程序
你是高手
只是举例说明一下问题,呵呵

网友K:
我一般用多个M驱动输出Q,子程序里面使用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