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03):
从资源上,从使用方便度上,从性价比上,从稳定性上,一一对比的话,各家各有哪些优势?

网友A:
用习惯了,觉得维纶的还好

网友B:
威伦通、昆仑通态、信捷、步科;

网友C:
低端屏相差不大。正常7寸屏400/500之间。当然也有300左右的。软件看个人爱好了

网友D:
昆仑通态,威纶,维控

网友E:
我觉得大家都差不多,用过海泰克,汇川,维控,都有好用的一面,也有比较难用的一面。主要用熟一家就行了。

网友F:
威纶通,信捷

网友G:
引用 楼主:
从资源上,从使用方便度上,从性价比上,从稳定性上,一一对比的话,各家各有哪些优势?
如果是做开发嵌入式系统的部件(其实就是一块内彩色显示屏+一块四线电阻屏或者电容屏),通讯驱动板自己设计,你还是去寻找电子配件供应商吧。论坛说的是成品触摸屏,购买回来即可用软件编程界面,下载进去装电柜配套PLC的。

网友H:
当然首推昆仑通态、威纶通了

网友I:
工业的都丑,浓重的苏维埃风格,工业强调的是稳定性,美工什么的,差点就差点吧,又不是不能用,嘿嘿,手动狗头

楼主:
回复 网友G:
你真是高手哦,说实在的,用不习惯市场上的屏,感觉不如自己采用嵌入式的方式,重新开发,那样的话,灵活性会更加高,主要是外壳不好解决,PCB板,屏,元器件什么的,都不是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外壳,那东西需要开模具的,并且不是小钱。

楼主:
回复 网友D:
维控的屏有哪些优缺点?

网友C:
不是有专门的做外壳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哪里有?

网友G:
应该有通用的现成的模板,上淘宝选模询价吧。不过自己定制触摸屏,计算机上的画面编辑程序是很大的问题,除非是专门定制的控制系统,不需要向客户提供触摸屏画面程序二次编辑软件。

网友J:
昆仑通泰

网友K:
回复 楼主:
西门子、维纶、昆仑的公模最多了。

网友L:
应该是威纶用的比较多了市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