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原点回归

楼主(2020-08-03):
请教下如果我M1接通伺服开始原点回归,碰到感应器后进入爬行速度之后感应器灭了就完成动作,但是如果误启动M1的时候就会发生感应器在左边但是工作台在右边运动碰不到感应器,这类情况一般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A:
一般都会装左右限位的,这样到了限位位置就停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