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04):
变施耐德变频器ATV320变频器,风扇电源24伏有,是不是没有电流,不转,拆下用直流电源驱动风扇转,是咋回事啊?

网友A:
你用直流电源驱动风扇时的电流有多大?有可能是变频器上的24v带负载能力变差了

网友B:
那个风扇只有变频器运行时才转吧?待机时不转。71的是这个控制方式。

网友C:
施耐德小功率的变频器24v风扇一般都是带电机变频器热状态到69%风扇转动56%风扇就不转了。

网友D:
这个应该可以设置的,有的不是直接启动后风扇就运行的,但是这个你可以设置。找说明书看看。我一般遇到过国产的变频器,我为了检查方便设定直接运行的。

网友E:
控制风扇的参数设成一直ON,一送电就运行的再看下会不会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