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04):
一台FX用485跟一个称重显示器通讯,得到是ASCII码,如何变成10进制?

楼主:
PLC是FX3GA的

楼主:
有用的数据是D25(高位) 和D26(低位)

网友A:
把M8161接通就变成8位,这样每一个字符就占用一个寄存器,然后用HEX指令把数字部分变成十进制数,最后再乘以倍数后相加。
假设重量数据位是D25-D29,5位数,把D25-D29用HEX转成D55-D59,那么重量=D55*10000+D56*1000+D57*100+D58*10+D59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台FX用485跟一个称重显示器通讯,得到是ASCII码,如何变成10进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