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通讯编程

楼主(2020-08-04):
三菱Q系列BMOV SW80 K4M10 K4这个指令是什么意思?有什么作用?SW80具体代表什么?

网友A:
SW 链接特殊寄存器;

网友B:
单单看这一条指令,只能理解是1个块传送指令,要理解需要看到指令的上下文

网友C:
SW寄存器一般用于三菱CC-LINK或者CC-LINK IE的远程站的连接状态,你这个指令是把SW80的16个位移动到M10往后的16个位当中(K1M10代表4个M点,K4M10代表16个M点),所以你这步程序,就是用M10-M15依次代表CC-LINK远程站1-16号站,是正常连接还是掉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