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04):
有没有一种方法,随便拿一块驱动板,不用主板就能测驱动动态电压或波形?比如直接给单路驱动58脚供电,23脚一个PWM波信号?是否可行?

网友A:
外部给信号

网友B:
首先,给电源驱动板供电;
测动态驱动电压:可调电源调压5V,限流15ma,接驱动光耦2、3脚,观察GU、EU电压能否翻转(有些时候,指针表也可以打开光耦)。
测动态驱动波形:信号发生器输出5KHZ左右的方波,占空比50,幅值10V,接驱动光耦2、3脚,示波器观察GU、EU波形。
以上,是我尝试过的测试方法,不知对否,恳请大神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有时间我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