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触摸屏如何恢复出厂设置

楼主(2020-08-04):
现在有一旧松下触摸屏GT12,屏被加密了。想利用一下将屏恢复出厂设置。根据手册说明按住屏左上角3秒后依次按右上角再按右下角。可是都没作用。请教如何能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A:
你的触板功能是否还是完好的?

楼主:
以解决,屏是好的。将屏背面拨码开关234置为ON,上电OK。然后断电将234恢复。GT12屏就可重新利用了。感谢版主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