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E740-11K

楼主(2020-08-04):
请教下图中IC3位子是个什么型号的三极管null

网友A:
应该是78系列的集成稳压器,但具体是多少伏的不好说,可根据3脚所结电容的耐压,和后继电路估计一下。

网友B(2020-09-08):
明显是控制风扇的三极管,如果坏了你直接将供风扇的24V的负极短接,也就是让风扇一上电就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