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plc接线问题

楼主(2020-08-04):
各位大佬  为什么汇川PLC输出端0V和输ru端S/S短接

网友A:
s/s是公共端,查一下硬件说明书。估计和三菱的源型漏型接法一样的

网友B:
看手册不香吗?电话客服MM不甜吗?

网友C:
你想把+24V接到S/S上也行,只是对应的输入端子上接0V;

网友D:
s/s是公共端,接正接负都可以的。只是公共端接负输入端就接正,只是公共端接正输入端就接负。

网友E:
SS或者24正 或者0V
看你的输入 NPN PNP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