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04):
图中18伏稳压管接在2844的3脚和6脚有什么作用,知道的师傅解答一下

网友A:
前沿消隐吧

网友B:
感觉是起保护作用?

网友C:
3脚---------电流检测比较器输入端
6脚---------输出端,通过一外接电阻与MOSFET管栅极相连,直接驱动。

网友D:
没看错的话,你说的18V稳压管,应该就是SOT23封装的,标号Y6的,对不,哈哈,我遇到过,不过它那个跟你这个有区别,是接在3脚和7脚间的,目的是为了在启动的时候,母线电压经过启动电阻,到Y6稳压管,再经3脚去往功率管串联的对地检流电阻,说了这么多,就是一个目的,加速2844的导通,导通之后,稳压管这个回路电流小了,2844的7脚电压最高17V,击穿不了稳压管,这个稳压管下面串联了个电阻,作用很是巧妙,能让2844在16V以上导通工作,工作之后一直保持在12V左右
你这个跟这个还不一样,但是你的简单了一点,说白了,Y6的18V稳压管在你的3脚和6脚之间的目的,就是为了钳位,让功率管3N150的栅极的最大电压不超过18V,说白了,就是保护功率管,就是这么简单。如果6脚电压超过18V,稳压管导通,从而让2844的3脚电压上升,设计上来说,这个脚的电压一般来说高于1V,就达到了2844的电流控制条件,那么2844就会调小功率管的脉冲宽度,接着就是输出电压下降,反馈回来,不就是6脚的电压给降下来了吗,表达能力不足,说了一大串,你自己再看图琢磨一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看错的话,你说的18V稳压管,应该就是SOT23封装的,标号Y6的,对不,哈哈,我遇到过,不过它那个跟你这个有区别,是接在3脚和7脚间的,目的是为了在启动的时候,母线电压经过启动电阻,到Y6稳压管,再经3脚去往功率管串联的对地检流电阻,说了这么多,就是一个目的,加速2844的导通,导通之后,稳压管这个回路电流小了,2844的7脚电压最高17V,击穿不了稳压管,这个稳压管下面串联了个电阻,作用很是巧妙,能让2844在16V以上导通工作,工作之后一直保持在12V左右
你这个跟这个还不一样,但是你的简单了一点,说白了,Y6的18V稳压管在你的3脚和6脚之间的目的,就是为了钳位,让功率管3N150的栅极的最大电压不超过18V,说白了,就是保护功率管,就是这么简单。如果6脚电压超过18V,稳压管导通,从而让2844的3脚电压上升,设计上来说,这个脚的电压一般来说高于1V,就达到了2844的电流控制条件,那么2844就会调小功率管的脉冲宽度,接着就是输出电压下降,反馈回来,不就是6脚的电压给降下来了吗,表达能力不足,说了一大串,你自己再看图琢磨一下了
谢谢了师傅

网友E(2020-09-22):
你细看稳压管是接在3N150的栅极和源极,不就是尖峰电压吸收吗,保护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