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05):
第一次用台达的PLC,触摸屏也是台达的DOP B10S511,我看触摸屏上有USB口,能不能我的电脑连触摸屏的USB口,直接穿透连上PLC进行下载和监控呢?三菱的触摸屏和PLC可以这样用。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穿透的
PLC没有485口吗?

网友B:
PLC上自带有RS485的,用这个也可以与屏通讯;
如果你的屏支持透明传输功能,那么你通过屏读写PLC也是可以的;

楼主:
有看到PLC下部有个485口,自制一条电缆和屏通讯,圆头的通讯口就可以和电脑通讯了。

网友C(2022-03-16):
买一个,也不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