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05):
听别人说j2s_a  的驱动器也能连电脑设置参数,可我找了半天也没找到编程连接口。

网友A:
看了半天也没看到你是咋找的呢

网友B:
没有认真看手册啊

网友C:
只是没有USB接口而已;与电脑通讯要专用的电缆,插在CN3上面;

网友D:
J2S上有4个接口,右下角那个接口。

楼主:
谢谢各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