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使用问题

楼主(2020-08-05):
新手关于触摸屏,有两个问题请教各位前辈
1、触摸屏可以同时运行工控机上的windows平台软件和西门子PLC的软件吗
2、触摸屏上的PLC软件界面都是用wincc做的吗

网友A:
西门子触摸屏软件早期的PROTOOL
现在博途 WINCC FLEXBLE V3之类的
触摸屏主要是做画面,地址大部分是plc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比如说我的整个控制系统里,有一个设备需要用到基于windows平台开发的软件来进行参数调节,但整个集成控制用的PLC,那么我可以用一块触摸屏同时运行windows和PLC系统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如说我的整个控制系统里,有一个设备需要用到基于windows平台开发的软件来进行参数调节,但整个集成控制用的PLC,那么我可以用一块触摸屏同时运行windows和PLC系统吗
你用个电脑一体机 触摸屏的
安装组态软件。

网友B:
1个PLC拖多个上位机

网友C:
PC机加组态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