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05):
就是想知道为啥两款调试软件,发送的报文格式为什么不一样?是两款软件的写法不一样吗?一个是02 37开头,另一个是82 B7开头。。。。
不吝赐教!!!

网友A:
两个都能发送成功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都可以,PLC均有相应的动作。

网友B:
02 37 30 41 30 35 03 31 30
02:报文开始,STX
37:强制置位命令的ASCII码,其字符为7
30 41 30 35:强制时位地址的ASCII码,对应字符为0A05,高低互换后实际地址为050AH,即就是Y12的强制地址
03:报文结束,ETX
31 30:校验和的ASCII码,对应字符为1,0即就是校验和为10H

网友B:
82 B7 30 30 30 35 03 C6 C6
这条命令应该是强制Y0的命令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分析的很到位,发送的报文是没问题的,只是想知道两个软件为啥发送的报文不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的,如果我用另外一个串口软件发送报文的话,格式开头就是02 37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的,如果我用另外一个串口软件发送报文的话,格式开头就是02 37了。
起始符02是对的
起始符82的话,相当于该字节最高位为1,而不为0
编程口协议是ASCII码形式

网友A:
82 B7 30 30 30 35 03 C6 C6

02--82,37-B7,都是加了80,其实从校验码来看使用的就是37,如果按B7算校验码是不对的,但是这个校验码也是加了80的。

B7+ 30+ 30 +30 +35 +03= 17F

37+ 30+ 30 +30 +35 +03= FF  F=46  46+80=C6

这种情况会不会是在真正的报文里面减去了80再发送的,

你也可以试一下02 37 30 30 30 35 03 46 46看看行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解释,那为啥加的是80啊,这个不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解释,那为啥加的是80啊,这个不懂

我刚刚试了一下,加不加都一样,因为编程口是7位数据位,加80的话是二进制1000 0000,敌位反正是多余的,所以没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用串口调试软件4.5这个发送报文02 37可以发送啊?我觉得不可以吧?我实验好多次,返回值都是95 95 95

网友A:
数据位  选7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明天到公司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