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M218固件的问题,求解

楼主(2020-08-05):
最近使用TM218 ,新到货的固件都是5.0以上版本。somachine软件登陆不上设备,然后我就刷了固件为V4.0.1.32,刷了之后登陆,还是登不上设备,显示
,请问有什么办法,不降低固件也能登陆PLC.

网友A:
看图片可能要把PLC的固件重新更新下,然后重启PLC,看能否登陆上,不降固件的话,需要使用新的机器专家软件来联机才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刷了固件,V4.0.1.32 请问哪里还能下载都其他版本的固件?

网友A:
回复 楼主:
218如果降固件的话,降到4.几的只能用4.0.1.32的,刷别的版本的话会有问题。

网友B(2021-02-04):
你好: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能说下吗?

网友B:
问了其他人,也是要刷4.0.1.32这个版本固件

网友C:
回复 楼主:
到最后你是怎么刷的固件,怎么登陆上的?版本能刷5.0的吗?降低固件版本还能恢复原版本吗?

网友C:
到最后你是怎么刷的固件,怎么登陆上的?版本能刷5.0的吗?降低固件版本还能恢复原版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