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05):
艾默生ev2000 7.5kw
故障是运行过程中报E009,说明书上解释是输出缺相。怀疑电机和输出电缆,检测了电机的绝缘和连接线都很正常。
重新断电后能运行,几分钟后又出来。拆下换上备用的机器就正常,问题出在变频器上。
拆下后拿个电机空载测了好久也不出现故障。但发现实际用钳表测出来的电流和变频器上的不符。
论坛内搜了一下,发现输出缺相的检测模式是在电机的电流达到额定的20%才开始,并有1分钟的延迟报警。
根据维修教程检测发现A7840上静态时的输出电压不对,正常应为2.5v 但其中一个为1.5v。
换上一个新的后测量输出为2.5v了,空载测试电流也和实际相同了。
至此维修结束,这个算是秒杀啦。感谢论坛内朋友们,分享维修教程和经验。

网友A:
还有维修反馈挺好的呀,点赞,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B:
有反馈,反映的是一种精神。

网友C:
   常怀感恩之心,常念相助之人,懂技术更会做人。

网友D:
我一般是看生产批次号,这是0819,2008年第19周生产的,一般正常使用的话十年左右就差不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下次我也注意下

网友E:
修好了来反馈是好的,对前辈技术的敬佩,也是楼主诚心钻研教程,走得更远的开始,怀着感恩的心去学习,收获一定是很大的,我也是跟楼主一样,在学习的路上走

楼主:
回复 网友E:
学无止境,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