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元7200GS,上电报直流电压过低

楼主(2020-08-05):
东元7200GS,上电报直流电压过低,不可复位。实测P+,P-电压560V。属检测电路误报。
请问朋友们修过没有,指导下。

网友A(2022-07-02):
那就修检测电路

网友B:
你能进参数里面吗?如果可以进参数就可以找到变频器监察直流电压值 如果检测电压低了就找到lm393这个ic 这是检测电压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