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05):
数控车床怎么解决缠屑问题 ,就大佬告知

网友A:
车刀磨磨好。

网友B:
编程师傅的问题,改变编程方式。

网友C:
根据材料不同的切刀量

网友D:
开启断屑功能啊

网友E:
这不是电气问题,是工艺问题吧?就是加工路径编程的最优设计的问题。让机床工艺师自己琢磨加工编程路径和刀具动作路径的问题。

网友F:
加入暂停功能,或反转

网友G:
车工铁屑断宵问题主要在于 刀具和工艺,刀磨好了,工艺设置对了就能解决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开启断屑功能啊
看他这种机床系统应该是不支持断屑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B:
问了编程的师傅,他也不知道 发那科的控制面板

网友H:
记得当时在技校学的时候,说是车刀的刃倾角影响到切屑流出的方向

网友I:
这个干数控的基本要求吧,何况现在数控都是机夹刀,刀片选择还有材质也有对应关系的,自己磨的话就是和卷屑槽有关系了

网友J(2020-09-12):
进给量,进给厚度转速没配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