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求助

楼主(2020-08-05):
富士变频器FAN2.2G1S变频器上电正常  已启动听到继电器动作同时面板显示四个下横杠  不知何原因  待高手指教

网友A:
都有说明书,看看厂家如何解释这种现象的含义?

网友B:
两张情况,要不主板坏,要不面板坏,我可以检测

网友C:
不要听二楼瞎说,就是风扇坏了

网友D(2020-09-20):
我维修的一台富士的是上电继电器不动作启动面板显示四个下横杠待高手指教

网友E:
一运行就显示横杠 ,是电路板还有故障,可以查看监控参数看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F(2020-10-20):
启动四个----一般主板,面板都没问题。是电压检测部分问题。EDC电压值应该偏低。富士变频器型号为FRN2.2G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