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方变频器求助

楼主(2020-08-05):
空载变频器 不接电机 启动变频器 频率上升到30多赫兹报警FU.017 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
空载试什么呢?

网友B:
先看说明书报FU.017是什么故障,根据故障判断问题。

网友C:
FU.017为缺相故障。没有接负载,肯定视为缺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