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05):
各位大师,我现在有一台NP1SP-32R,用了一个D300win进行链接,能控制启动和停止,但是我没法下载程式,请问怎么下载程式?非常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大师,我现在有一台NP1SP-32R,用了一个D300win进行链接,能控制启动和停止,但是我没法下载程式,请问怎么下载程式?非常谢谢大家的帮助。

1、富士没有NP1SP,只有NP1PS。
2、将PLC的钥匙开关切换到停止状态或者调试状态然后下载。

楼主:
请问一下是Plc上面那个旋钮调整到停止,而不是直接通过电脑停止?

楼主:
谢谢各位,请问下载是选择upload吗?软件在保存时里面怎么提示内存为不可以read,是哪里设置有问题还是版本不对?请帮我提供一下具体操作软件的步骤吗?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请问下载是选择upload吗?软件在保存时里面怎么提示内存为不可以read,是哪里设置有问题还是版本不对?请帮我提供一下具体操作软件的步骤吗?谢谢了!

PC--->PLC    Download

PLC---> PC   Uploa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请问下载是选择upload吗?软件在保存时里面怎么提示内存为不可以read,是哪里设置有问题还是版本不对?请帮我提供一下具体操作软件的步骤吗?谢谢了!

PC--->PLC    Download

PLC---> PC   Upload

我在下载程式时报警,请问一下是系统问题还是软件问题,谢谢!

楼主:
但是我在下载电脑时报警,这个是和系统有关系还是内存,用的是3.5.0的版本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我在下载电脑时报警,这个是和系统有关系还是内存,用的是3.5.0的版本

3.5.0版本发布于2009年的3月,其不提供对于Win7系统的支持。

支持Win7 32位系统的版本是V3.5.2.36。

支持Win7 64位系统的版本是V3.5.3.18,这个版本发布于2011年的9月。

更换你的操作系统为XP系统然后安装V3.5.0版本的D300Win软件,或者升级你的D300Win软件,富士提供的软件升级最低版本是V3.5.3.18,最新版本是V3.6.13.26,不过敬请注意的是,V3.6和V3.5之间不兼容,原因是V3.5基于MultiprogV4.0,而V3.6基于MultiprogV5.0版本,由于富士D300Win软件是基于Multiprog的二次开发,因此Multiprog版本不兼容,那么D300Win也不会兼容。

楼主:
噢非常谢谢你的详细讲解,请问还有3.5.0的版本吗?我用的是XP系统装的,不知道是不是软件问题。谢谢了!

网友B(2021-08-31):
回复 网友A:
大神你好,我上载了np1ps 74r的程序。但是一编译就报错。能否帮忙给看看。因为程序执行中,发现设备动作步骤错误,想要更改一下。但是il语言看起来不方便,也没有注释,所以就想问下能否转换成梯形图的模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神你好,我上载了np1ps 74r的程序。但是一编译就报错。能否帮忙给看看。因为程序执行中,发现设备动作步骤错误,想要更改一下。但是il语言看起来不方便,也没有注释,所以就想问下能否转换成梯形图的模式。
1、只有完全符合书写规范的程序才可以被转化为梯形图方式,例如精确的处理了ENO,EN引脚。
2、程序发生了编译错误。
例如非法访问变量。

V004是INPUT变量,它不能被赋值。

网友B:
回复 网友A:

[upload=jpg]/uploadImages18/c1b73fa23708b62d5c8ac2f0ec98762a009a02ea.jpg#微信截图_20210901113654.jpg[/u

网友B:
你好,我修改了那个变量类型为var  然后就剩下这一个报错了  。但是我把类型都给试了,就发现类型不同的时候报错内容也不一样。我想问下怎么修改能不再报错,还有就是读出的程序中的SEL是什么指令?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修改了那个变量类型为var  然后就剩下这一个报错了  。但是我把类型都给试了,就发现类型不同的时候报错内容也不一样。我想问下怎么修改能不再报错,还有就是读出的程序中的SEL是什么指令?

网友C:
我现在有一台NP1SP-32R,有些报警要改,用了一个D300win进行链接,上传到一半提示要密码,富士plc的大师帮忙解决下,有偿帮忙,有时间的大师联系下我   电话156227448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