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厂检查很重要

楼主(2020-08-05):
今天应邀去一学院检修教学楼配电系统,常务校长说
电业局最近提醒学校让自行检查一下用配电系统 说是负载缺相
用电流表检测感觉正常  仔细检查发现

一看就是二五工厂做的柜  继续检查电容柜发现虚接打火 想闭电处理竟然没找到熔断器

网友A:
这个补偿柜干嘛没有配防雷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补偿柜干嘛没有配防雷元件?
这不是防雷吗?

网友B:
里面的每个断路器控制一个电容?
我们呢使用的一个总开关,后面每个电容配熔断器再挂电抗器和电容!
这个设计问题啊!

网友C:
活很简单钱不少赚!

网友D:
虚接与柜子出厂检查啥关系,好像是在用柜子

网友E:
有些螺丝出厂时没有上紧,经过长途运输就可能松掉安装使用前都要检查一次。

网友F:
到现场,所有的螺丝都要上紧一下。
不然怎么敢投电呢  ?

网友G:
虚接最怕人,有时候故障都找不到在哪!烧电柜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虚接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虚接最怕人,有时候故障都找不到在哪!烧电柜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虚接造成的!
这些年处理电气故障太多了  虚接造成的故障占很大一部分基本上占百分之九十还多  只要问题一出现往往首先想到的就是没压紧吧[

这台电容柜跨接零线虚接  造成CJ19/3211频繁动作  瞬间内重复接通电容
最后触点粘连至电容鼓包损坏

网友H:
回复 楼主:
这个防雷效果差评 比浪涌保护器差多了

网友H:
回复 楼主:
交流接触器与电容之间要加限流电抗器 不够专业

网友I:
太垃圾了!

网友J:
出工厂最严格,运输安装好后不检查同样会出现接线松动的情况……

楼主:
电业局说负载缺相 实际没缺相 大家并没看出来 请再仔细看看 图片 1 2 配电柜厂家配线错误 出厂没人检查

网友K:
虚接是最不好的,个人感觉是软故障哦!

网友L:
第三个表线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