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05):
小白求教各位大佬!!!

日本IAI电缸,型号是RCS4-RA6R拉杆型电缸,正常使用了1年多了,今天整台设备重启后,电缸突然使能丢失完全不能动作,控制器报红了(控制器是总线的 ETHERCAT),各位大佬能不能说下什么原因啊?

网友A:
检查线路,比如保险什么的

网友B:
驱动器故障,电机故障,电池没电了都有可能

网友C:
用IAI的软件监视,看错误代码,再去查手册。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小白求教各位大佬!!!

日本IAI电缸,型号是RCS4-RA6R拉杆型电缸,正常使用了1年多了,今天整台设备重启后,电缸突然使能丢失完全不能动作,控制器报红了(控制器是总线的 ETHERCAT),各位大佬能不能说下什么原因啊?
自己去翻阅硬件使用手册,看报的啥警。
http://www.doc88.com/p-5106491216472.html

网友E:
使能信号是你通讯过去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