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06):
   近日修理一台ACS550-01-096A-4变频器。在冷态时测量其阻值约为51欧,不知其完好时的阻值是多少。请知道的老师给说一下,或手头有此机型的老师给测量一下并告知于我。在此先感谢!

网友A:
可以找一个51欧左有的普通电阻,焊到检测电阻插座的背面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老师指点!

网友B:
一般这种温度电阻是5k 和10k。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