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06):
上传的视频已经放慢8倍了。伺服起动后要加速时间很长就没有这个问题,加速时间短就会出现这个问题。也不是百分之百出现。刚起动走了差不多半圈就卡顿一下,然后继续走,没有报警。上面是PLc控制的。偏心轮的视频,19秒,59秒处可以看得出来卡顿了一下。调伺服增益能有点改善但不能彻底解决。大神分析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伺服没有报警停机吗  ?

网友B:
增益那些可能要调下,另外是不是用西门子走报文111控制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报警

楼主:
回复 网友B:
汇川plc控制,加速时间长效果好一点,加速时间短差不多百分之百卡一下。

网友C:
应该是机械部件的问题,比如润滑,轴承等等,你把链条拆了,让齿轮空转,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拆开皮带,用手转动,感觉到偏心轮带的的负载突变,没感到有卡死现象。而且就是开始那一下,之后都没有这情况发生了。

网友D:
回复 楼主:
如果卡顿是在偏心轮负载变大时出现的话 可能是1;电机输出扭力偏小(更换大一型号的电机)

                                   2 ;电机的电流,合适当调大

                                   3; 机械部分是否安装合理(如同步带没有装正,两个同步轮不在以个水平面

网友D:
还有就是检测下 电子齿轮比 是否 合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还有就是检测下 电子齿轮比 是否 合理
如何判断合理?

网友F:
目测电机力矩不够,尝试调节伺服参数 刚性。

网友G:
感觉需要调伺服参数 刚开始的时候和停止的时候伺服还在回转

楼主:
回复 网友G:
刚开始的回转是找原点,每一次起动都要从原点开始,以脉冲数计算位置。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调节了钢性,当钢性大的时候情况好转,但是停车惯性太大,冲击很大。怕皮带没几下就坏了。钢性减小明显卡一下。而且只卡第一圈,之后运行就没有卡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分析也是,但是我折开皮带用手转动,凭经验带负载没问题的,且转第一圈之后就没这现象了,不是每圈一卡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们用的是2600W的电机,15N/m扭矩。设备厂说别人只用1.5KW电机就可以带动了。但是我没亲眼见过。如果力不够为什么转第圈之后就正常了。

网友H:
转微博网友评论:离合器间隙大了,同步带偏位了,固定销松动了都有可能这种情况,伺服参数就要多观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机械可以确定没问题,因为调差数可以改善但是不能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