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06):
如图 在威纶触摸屏 宏指令的编写过程中 不是应该 先把所有变量声明写在各语句的前面吗?但如图 第一个if语句的后面为什么可以定义个双整型数。

初学,请大神指导下

网友A:
这应该没什么严格的要求,只要在调用这个变量之前定义它就可以了。

网友B:
应该说只要在没调用之前定义都是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意思就是说我需要调用变量的时候,再零时定义 在调用。位置只要是,在使用语句的前面就行,不一定要放到开始位置统一定义变量。是这样理解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意思就是说我需要调用变量的时候,再零时定义 在调用。位置只要是,在使用语句的前面就行,不一定要放到开始位置统一定义变量。是这样理解吧

楼主:
原文件中有段入图的宏指令应用 后面的注解是我加上去的,不知道是否正确 有哪位大神帮说明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