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大佬,欧姆龙PLC CJ2M 如何把寄存器批量导出到电脑上生成表格的形式,无人值守那种~

楼主(2020-08-06):
要求:记录产品加工过程生成状态,

一个产品记录文件占用10个字,一天有2W左右的产品,

现在想把这个数据存到电脑上,以Excel的形式保存。

问题:寄存器有限,保存多少组数据以后,通过网口电脑上,还有一次最多可以传送多少个字?我想的是,每1000个产品保存一次到电脑上,1W个字,不知道会不会报错?

早晨想了半天,把数据组合起来了。(表格的形式。编号00001,年月日,时分秒,A数据,B数据,C数据,D数据,E数据。)

大佬出个方案?

网友A:
一天两万个产品,节拍不是很快。
有没有考虑过用HMI解决这个?毕竟PLC存储可以,但这么大的数据量想要发送出去,不是PLC擅长的事儿。

网友B:
不需要实时存数据到电脑,用个U盘
需要电脑随时存数据,电脑到PLC读好了

网友C:
直接用触摸屏存储数据,然后再存在U盘

楼主:
今天实际测试了,保存的数据为基恩士拍照保存的数据,数据编号不能控制,后面的想法也就没意义了。

基恩士CX系列(好像是),视觉系统感觉还是不科学。

我做的通讯,EtherNET/IP通讯,可以读出控制器设置是摄像头1/2/3/4拍照次数输出。

这个次数是实际次数输出,从0001~00002~00003这样排序的。
~~~~~~~~~~~~~~~~~~~~~~~~~~~~~~~~~~~~~~~~~~~~~~~~~~~~~~
实际上:4个摄像头在前后加工中穿插,拍照后生产图片(NG/OK),命名规则有拍照次数或者顺序记录(后来证实编号是任意摄像头启动就会+1)
例如:1#拍照完成是 20200808_00001.jpg,3#拍照完成后是20200808_00002,JPG,1#再次拍照则为2020_00003,这个编号和通讯读取的次数对不上。

~~~~~~~~~~~~~~~~~~~~~~~~~~~~~~~~~~~

还有一个办法,通讯读取拍照总次数,4个摄像头分开拍摄,把总拍摄次数和工件对应起来,不过效率估计跟不上。

SO。。。。算了吧,

楼主:
数据处理,采集我都想好了

用字移动来处理,工件编号是一组,每次加工一件,工件传送到下一工位就移位,其它数据也是字移动处理。

好处还不用不用占用太多寄存器。

最后出料的时候组合一下,然后保存到上位机里面(前工序失败,整理也就没研究了,节拍差不多4S左右,应该随便跟得上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