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食品包装机设备控制算法求助

楼主(2020-08-06):
如图所示,设备是食品包装机,主输送辊和切刀辊动力是两个变频器控制的电机。这个有点像口罩机的打片机,所不同的是打片机出来的长度是固定的(174mm),而这个包装机呢,要求切断的长度可调节,且跟随主输送辊速度自动调节。切刀辊上带的有增量型编码器,设备的调速电位器直接接到主输送辊变频器上。

网友A:
既然有编码器测量长度,就可以不用考滤速度的问题了。够长了就切~~

楼主:
回复 网友A:
输送辊和切刀辊是要一起转动的,它们之间有速度差,就是通过这个速度差来调节切料长度的。不是等到了长度才切噢,那样速度会很慢

楼主:
这是生产视频,前3秒是属于这个设备动作的,后面的请大概忽略

网友B:
你这个用运动控制器就很简单的解决了!类似于 飞剪追剪工艺 又像电子凸轮控制功能!切刀辊是伺服电机要求快速响应,平时不运转一直追随产品长度定尺剪切,主输送辊可以是普通矢量型电机。还要有一个实时测量包装产品的速度编码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想的太复杂了吧,原设备是用单片机做的,现在坏了,想改成PLC控制。我观察过在生产的时候,两个变频器在加速完成后,频率是不会变化的!说明并不是实时追剪。现在就是搞不清楚那是怎么算出来的。怎么就能通过速度差算出切料长度呢?

网友C:
编码器应该装在输送辊上面,检测输送辊的转速,假设输送辊直径150,裁切100,如果检测到转速是100转/分钟,
那么输送辊的线速度就是150*3.14*100=41700MM/分钟
用这个线速度除以裁切长度就是裁切辊转速,47100/100=471转/分钟(辊上是1把刀,如果是2把刀就除以2)
然后根据这个转速再乘以一个系数作为裁切辊变频器的速度就可以了,如果实际裁切出来的长度有点误差就调整这个系数。
这样的做法只能是对于精度要求不高的场合。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版主指导,应该是如您所说,编码器装在输送辊上的。那这样的话,思路就明朗了。感谢!

网友D:
随机停,看切刀每次是不是停在固定位置
简单的控制搞这样复杂干嘛
编码器----计数器----切刀动作----切刀停于固定位置

网友E:
既然是换控制器技改,要么你花一两天时间研究设备的原控制工艺,照着原控制工艺编程(改动最小)。要么你就按照自己的编程逻辑去装传感器实现控制逻辑(改动较大)。

网友F:
回复 网友C:
反过来不也一样吗?
编码器在切刀轴的话就是知道切刀轴的速度来调节送料轴で速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反过来不也一样吗?
编码器在切刀轴的话就是知道切刀轴的速度来调节送料轴で速度。

如图所示,设备是食品包装机,主输送辊和切刀辊动力是两个变频器控制的电机。这个有点像口罩机的打片机,所不同的是打片机出来的长度是固定的(174mm),而这个包装机呢,要求切断的长度可调节,且跟随主输送辊速度自动调节。切刀辊上带的有增量型编码器,设备的调速电位器直接接到主输送辊变频器上。

设备的调速电位器直接接到主输送辊变频器上,从这句话看出输送辊不是自动调节的。

网友F:
回复 网友C:
我是说你的原理反过来一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