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图接线和编程能否带的动电机

楼主(2020-08-06):
各位,
伺服和电机在测试状态是正常转动的。现在写了个小程序,脉冲好像打不到驱动器里面。
不知道问题在哪里。先谢谢各位。

网友A:
你这是步进的指令啊!伺服不是这个,步进微分细数要调,伺服好像要调电子齿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YOY1输出灯都有亮,应该是有脉冲输出啊

网友A:
你这个D0里面的数呢?里面空的应该是一直转才对,你控制伺服电机就用伺服的指令,我用过伺服指令控制过步进电机没问题

网友B:
集电极开路是这样连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接电源

楼主:
回复 网友B:
版主您好!
您的意思是我的脉冲极性接反了吗?
还是少接了脉冲电源?因为按照伺服器说明书,VDD是在CN1B插口中,不在CN1A。

网友C:
伺服电机转动第一要务:加上伺服使能!状态:电机轴锁紧了,手转不动;
第二:调节伺服电子齿轮,电子齿轮太大了你发几十上百个脉冲根本看不到转动;
第三:脉冲数及脉冲频率,这个决定电机移动距离与转速快慢

楼主:
回复 网友C:
现在脉冲打不到伺服器里,其他的提示信息也没有

网友C:
回复 楼主:
脉冲打不进伺服,如果使能信号没有,伺服驱动器根本不理会脉冲输入端信号,又何来脉冲采集不采集?

网友D:
这个PLC好像不支持2个口发脉冲的

楼主(2020-10-05):
回复 网友B:
VDD和OPC在CN1B里面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就这么喜欢PG和NG这两个端子,这两个是用在差分输出电路的,FX1S是集电极输出的,你要按集电极输出方式接线。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以转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