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06):
我们公司是用海泰克的人机,台达A2的伺服驱动器.是用PR模式来控制的.
我现在想在人机上读写伺服速度,和加减速.  我查了台达的通讯地址比如说是P6-30,通讯地址是0606H0607H这个地址是速度的
可是我在海泰克的里面写不进去这么长的地址啊.
元件种类选D吗?下面地址和数值写不了这么长啊

网友A:
屏直接连的驱动器?还是通过PLC来连接的?

网友B:
屏和驱动器用啥连接?RS232?RS485?
台达A2伺服驱动器,分PR模式和PT模式,PT是外部信号脉冲触发,PR模式是设置多段速参数表本机自行触发(需要一个输入启动信号)。我记得PT和PR模式的数据写入,是依靠计算机运行ASDA-Solf软件实现的,你一台触摸屏就是精简指令集的操作系统,跟计算机的复杂指令集操作系统根本就没可比性,要么你加上位机工作站,要么你在屏和驱动器之间装一台PLC实现。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们公司是用海泰克的人机,台达A2的伺服驱动器.是用PR模式来控制的.
我现在想在人机上读写伺服速度,和加减速.  我查了台达的通讯地址比如说是P6-30,通讯地址是0606H0607H这个地址是速度的
可是我在海泰克的里面写不进去这么长的地址啊.
元件种类选D吗?下面地址和数值写不了这么长啊

那不是应该地址选择0606H,然后数据类型选择双字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说是PLC连接触摸屏,然后触摸屏和伺服驱动器通讯~~CN3用483通讯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啊.可是不对啊,  他现在是台达的是双字的更加写不了.. 比如0607H0608H  这个是通讯地址~~在触摸屏上面写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这样的  PLC和触摸屏COM1链接  然后触摸屏和伺服驱动器用COM2连接~~~~`

网友D:
MODBUS RTU
3X 6X之类的地址试试。

网友A:
HITECH的屏记得直接支持台达的PLC、支持台达VFD变频器及台达的温控器;
没有直接支持台达伺服的;
你用的MODBUS通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485通讯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台达PR模式下,,伺服驱动器有和PLC相连 但是只有一些X点和Y点, 没有任何通讯....

网友E:
伺服和触屏通讯应该没有和plc通讯方便吧?看看能不能plc和伺服通讯然后给触屏数据呢?

楼主(2020-09-17):
回复 网友E:
目前我们公司就是用触摸屏来和伺服驱动器通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