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06):
编码器正转步进也要正转,反之亦然,plc程序这怎样写

网友A:
这个不用写程序了吧

网友B:
编码器可以直接控制步进电机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其它用途 不能直接,直接我知道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我知道,我就是想知道通过plc怎样同步

网友C:
参考数控机床加工中心上的对刀微调系统,手摇机床液晶控制面板上的手摇脉冲发生器,伺服马达就会驱动刀架行走,正转进刀,反转退刀。

网友D:
这样的话要使用支持手摇轮的PLC

网友E:
在PLC程序中做的话,响应速度是要慢一个扫描周期的。程序中要做判断,编码器转动时,如果是正增量就正转,负增量时反转。具体做法就是在同一个扫描周期内判断编码器数据差值

网友F:
同步性不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