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沃变频器CPU报警

楼主(2020-08-06):
群里哪位大神修过英沃CPU报警,联系我qq450987727 有偿请教 谢谢

网友A:
凡是不能复位的,还是拉出去给维修店维修吧,除非你有大量时间和相当的电子元件检测技术

网友B:
多大功率的机型?要芯片级维修了,要么就是换CPU驱动板,这玩意真要修贴片芯片,没点工具和经验玩不转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搞维修的,这个故障你能教我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4KW的 CPU报警

网友A:
懒的话,找厂家配个主板,芯片级维修建议看看数据存储那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