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达DET10T配合DVP60ES2使用问题

楼主(2020-08-07):
DET10T是通过485与PLC连接的,但在编程软件里面没有看到相关的组态。第一次用台达,请知道的朋友指导下。

网友A:
温控器连到PLC上,要用MODBUS通讯协议来读写的吧;
【方案】
针对倍福工业 PC 的工业级闪存设备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场是将热电偶接到DET10T上的,但我要在PLC中读取到它的数值,这个是要单独的软件写程序吗?还是可以用FROM和TO指令来读?

网友A:
FROM/TO是针对PLC后面的特殊扩展模块来操作的;
你这个是用通讯,主机及模块都支持MODBUS;
【方案】
世界岩棉隔热市场领导者推荐使用FLIR红外热像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