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CL程序找零问题

楼主(2020-08-07):
帮忙看下问题出在了哪里,都是浮点数类型,为何OB块运算不出来,而FC块已经运算出来了?

网友A:
显然FC1中的Temp变量和OB中连接在FC输出端的TEMP并不是同一个变量,请上传完整截图,包括FC的输入输出定义,你的截图并没有包括Five-5元这类输出变量的赋值。

网友B:
不带这样写程序的。先熟悉一下基本规则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里的temp只是一个代号而已,并不是指代FC中的TEMP

楼主:
回复 网友B:
麻烦分享下心得,不胜感激!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里的temp只是一个代号而已,并不是指代FC中的TEMP
贴出OUTPUT变量赋值的程序段!!!
不直接贴出足够信息的程序段不是在浪费自己的时间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麻烦分享下心得,不胜感激!
就是你自己在FC块里内部调用了实际地址,然后又在FC引脚上再一次调用实际地址。造成多次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问题已解决!把注释和变量定义搞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