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07):
CP1E可以连接CJ1W-PRM21,做PROFIBUS-DP通讯吗?

网友A:
呵呵;
CP1H的右侧有个扩展口,加一个CP1W-EXT01后可以使用CJ1W-PRM21;
但问题是你用的CP1E有这个扩展口吗?

网友A:
连CP1L都没有这个功能,更不用指望你的CP1E了;
用CJ1W-PRM21的话,CP系列只能用CP1H的;

网友B:
CP1H也就是贵了800~1000左右吧,一个工程有必要省那么一丢丢?

网友A:
关键点在于CP1E不支持这个功能,不然一个CP1H可以买差不多3台的CP1E了;

网友C:
CP1E就别想了,除非用一些第三方通信模块可以接入到Profibus-DP网络中。

网友D:
CP1E s的正常就一个USB  一个232.没有办法扩展了。

网友A:
这个扩展口与PL后面的扩展是不一样的,CP1E30 40点也可以扩展对应的数字量及模拟量模块的;

这个扩展口加一个EXT01就可以连接CJ系列的模块了;